R40南桥附近异响?

楼主(2009-08-05):
R40南桥附近异响? 电压都正常. 3.5V都出来 了.就南桥附近异响.待机电流0.15 有些大..
不触发..有没修到过类似的情况的朋友.给说下哪问题.包括南桥和附近MOS管.电容电感全换过了.还有异响 待机电流一样过大..不触发..请指点一下.
不触发

网友:
诚实-维修
我修过一快主板也是有响声,开始以为是风扇,经仔细查看后,发现是从一三级管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是南桥附近么..以前也修到过.是接口附近的..这次的不一样.是南桥附近.排查了1小时.还有异响...整郁闷了.这烂板子也要花上那么多时间来搞!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少了哪个振荡电容

网友:
确定就是南桥那一片响吗?有的是电感虚焊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那个电感上有杂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