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台机器的风扇一直在吹

楼主(2009-08-05):
宏基的5672,一开机,吹了一怔子,停了。进入系统后一直在吹,咩有听过,我用软件看里面的温度不是很高,为什么一直在吹,到底是为什么,风扇坏了,会一直在吹嘛?我电源都调了最小化了。

网友:
里面我拆开过,很干净,导热管

网友:
风扇坏了不会长转的,这个你可以查一下U18(MAX6657)和U64(G955),U18是温控芯片,U64是风扇驱动芯片
另外提醒一下,软件看笔记本的温度不是很准确,监测软件和很多监控芯片的通讯不是太完美的,你还是先摸摸CPU温度在搞吧
把CPU上清理干净,在加点硅脂试试

网友:
以前修过吗?如果修过,可以考虑人为因素。如没人动过,则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一般笔记本都是温控设计的,可能是温控电路出了毛病,我一台ACER老本直接把风扇接5V了,,凉快!

网友:
估计是温控系统坏了,有的修不,我想自己解决下,我不是专业修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