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顶星845PE FF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06):
今天接到同行顶星845PE主板,描述为通电无显示。
接过主板,目测I/O BIOS, 内存供电被动个,心想不知道还有没得搞!既然拿来怎样也得帮修修啊!
插测试卡,点点复位拍针,复位灯闪闪,有复位,先测CPU电压,换个的内存供电管,电压,没发现异常!在网上下了个BIOS 用个自己的BIOS,3000U刷上,开机,故障依旧!接下来把I/O换了个好的,通电还是老样!灰心了 !静了以会,继续测,既然电压正常,下一部检查下时钟看,查PCI,1.6V,AGP 1.6V,CPU,0.2V,问题找到了 ,就CPU无时钟!看到时钟IC S950202 ,手头没有!大脑开始360度高速运算,既然其他的都有了,问题可能是时钟通往CPU座子的线路问题,想到这里,打开我的电脑,翻开图纸,一看是48脚,测时钟48脚有1.6V左右的输出,回到图纸,描述通过了R31 33 O的电阻,找到此电阻,直接更换,更换后测时钟还是老样,继续查,又看到了R27,令一端是接地的,把它去掉,测电压马上升上来了 ,上U,开机一切正常,此板顺利获救!(R27没坏!是那里灰尘多导致轻微短路)

网友:
论坛里有个类似的帖子,是CPU时钟电压过高,下拉排阻问题。

网友:
0。2V的时钟电压,楼主很精通。

网友:
对此维修案例表示怀疑。
1、“CPU,0.2V,问题找到了 ,就CPU无时钟!”  。CPU 有2个CLK 脚,测试的哪一个? 0.2V 也不能说明无时钟。

2、“继续查,又看到了R27,令一端是接地的,把它去掉,测电压马上升上来了” ,电压多少?

网友:
对此维修案例表示怀疑。
1、“CPU,0.2V,问题找到了 ,就CPU无时钟!”  。CPU 有2个CLK 脚,测试的哪一个? 0.2V 也不能说明无时钟。

2、“继续查,又看到了R27,令一端是接地的,把它去掉,测电压马上升上来了 ...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他的思路不完整吗???哈哈,他换了电阻能开机了,就再没查看

网友:
Cpu的时钟一般就不高

网友:
没想到这样也可以啊。记下经验,为开店做准备。

网友(2009-09-12):
CPU时钟电压一般在0.4V左右吧

网友:
打开我的电脑,翻开图纸,一看是48脚,测时钟48脚有1.6V左右的输出,回到图纸,描述通过了R31 33 O的电阻,找到此电阻,直接更换,更换后测时钟还是老样,继续查,又看到了R27,令一端是接地的,把它去掉,测电压马上升上来了 ,上U,开机一切正常,此板顺利获救!
对这个有点怀疑,明明是48脚有1.6V电压,你坼42脚的电阻干什么?

网友(2009-10-31):
楼主哪来的这么多主板图纸啊..网上能下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