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 驱动装上能识别 但分辨率无法调

楼主(2009-08-06):
遇到过 两次了  第一次在客户家中 七彩虹显卡9400GT(正品) 装上系统后 系统自带的驱不能识别显卡 但是分辨率是在800*600 用显卡里自带的光盘装 装后重启 分辨率变成了 800*640 色彩是8色 无法调 想了各种办法 如 1.DX 2. 怕没卸干净原来的驱动 又从来了一遍不行 3.最后还是下了个驱动精灵 更新驱动才好了!当是在客户家 没想那么多.
   2.昨天 装机用的是七彩虹9500GT 装上和上次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客户就在旁边看着 显卡自带的驱动装上就是不可调 客户说我的卡是"水货" 为了证明. 我必须找到原因 最后换了一张系盘 再装好了.  前两次用的是电脑公司版11.0GHOSTXP 后来用的是 深度系统盘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你有好的办法也可以说说 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
如有本机的显卡驱动装上去试下,很多系统盘自带的驱动与这板都不相符的。虽可用但调不了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ATI9550的卡,驱动安装多正常(驱动是从官网下的),分辨率也只能在800x600,调高一点就黑屏,用深度ghost盘系统,怀疑系统有问题,用一纯净版重装,问题照旧,之前装的显卡驱动多是不带ccc的,卸了,去官网重新下一个带ccc的装上,解决。

网友:
像这种情况要不系统问题,要不就是驱动兼容问题。遇到过,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估计你的显卡还真不是正品。。用GPU-Z看看。。别是改BIOS的货。。我手里有几张。冒牌的凄惨虹。。是7100GS的充9400GT 9500GT的。。。安驱动一定得指定安7100GS 7300GS才能用。唉 。。。

网友:
我也碰到过和楼主相似的问题  也是一张垃圾的显卡  装上驱动就是显示800X600的  8色的分辨率

装了不知道是多少时间就是不行  换了无数的系统  也用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  驱动魔法师  自己也到驱动之家找过  就是没用   后来一次偶然  把驱动删了没给装  到是可以了  一切正常  分辨率什么的都可以调  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客户过来拿的时候干脆就给停用了显卡   嘿嘿到是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   一定是水货,我就是做七彩虹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2009-09-14):
遇到这样的问题吧,也不是那么难解决,但是就是要花时间,要是遇到耐心不好的客户就麻烦了,一定会在边上叽叽歪歪个不停,也麻烦!

网友:
学习了,那如果买到新显卡,怎么识别它真伪呢?

网友:
盘的系统有可能与你的驱动有冲突

网友:
驱动问题。 用原代的驱动。如果找不到可以去显卡的销售官网去下载。

网友:
假货,用GPU -Z测试一下

网友:
在Blos里改一下

网友(2010-01-27):
这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驱动问题,找适合的驱动

网友:
某些 GHOST版 光盘 所带的驱动 不兼容;

此时需要 手动更新驱动;

鉴别 刷BIOS 的显卡,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1. GPU-Z 软件 鉴别;

2. 只能 安装 显卡 附带的 驱动光盘,而不能安装 其他版本 的驱动、又或者是 可以安装,但不能 正常 驱动显卡;

PS: GPU-Z 鉴别:

1. 如你的显卡 是 nVidia ,但 GPU-Z 显示的是 ATI 图标,这是使用 老ATI 显卡,通过 刷  BIOS 属于 nVidia 的、从而实现 ATI -->nVidia  "大变身";

2. 如你的显卡属于 9600GT,GPU-Z 显示为 "G84" 核心,那是将 8400GT(8500GT) 刷成 G94(G92) 核心。。。。 等等

网友:
晕~~ 仔细看 原来有人 挖坟!!

网友:
驱动程序没有安装正确

网友(2011-01-18):
还是没有装好。可以试试公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