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0WS8 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9-08-06):
这个机器是由于输入电压过高烧坏的,更换保险 压敏和大电容后可以开机,就是一开机几秒就有丝丝丝丝的声音,这个是什么情况,望高手指点?在此先谢过
电压过高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帮我呢 谢谢

网友:
呵呵!估计电源部分或是高压部分还有地方没修好的,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有漏液没处理干净呀?

网友:
看看输入电压,之前有过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