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大水牛H72F机子不显示

楼主(2009-08-06):
H72F机子 使用到 出 问题时刚开始是图像时大时小暗淡偏移     现在连图像也不出了   电源按钮那里的指示灯在没开机时红色待机灯闪烁  频率很不正常  开机后蓝色本应是长亮的   现在只亮一下就开始闪  接着熄灭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次级输出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一下负载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把电源的负载全部断了,cpu的供电别断,再开机试试,还不行的话,重点查3各地方,存储器、cpu、行场处理器

网友:
你连测试的数据都没有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