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945PLCAP主板不触发,是不是IO芯片F71882FG的问题?

楼主(2009-08-06):
一块斯巴达克945PLCAP主板不触发,测量CMOS电池正常,放电无效,加电,无元件发热,+3.3VSB正常,但是就是不触发.PS-ON插针有5V,32K晶振有波型,强行触发呈RST状态,不跑码.
测量IO芯片F71882FG这几个脚电压分别为:
68:3.3V
80:与PS-ON插针相同,5V
81 、82:均为0V
83接绿线:3.3V,不跳变,
麻烦各位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是不是IO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那就换一个试试嘛

网友:
不开机  不一定是I/O的问题   要看南桥是那是VIA  intel  还是SIS     如果是VIA可以考虑是I/O问题

网友:
换个试试83角应该是有跳变的

网友:
强行开机,如果能开机是开机电路的病,不能 其他电路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