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OZ9936DN—8pin高压板芯片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8-06):
没找到INVERTER4灯高压板用8Pin芯片OZ9936DN资料,如有先关参考
电路图
或脚定义,谢谢万分。
芯片

网友:
呵呵!8PIN是IC的引脚还是板子的接口啊?上张照片撒,我只见过OZ9938的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我当时修用OZ9936的参考的就是这个

网友:
看看这个,PDF太大了,把这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