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R17AN 不通电

楼主(2009-08-06):
今天接到R17AN这台液晶拆开一看修过的,电容都换过,我测了一下电压有5V和30V输入,驱动板有3.3和1.8V输入,就是不通电,问题应该还是在电源板,有没有修过的朋友,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电源

网友:
查查轻触开关是否漏电?否则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