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有时不开机

楼主(2009-08-06):
客户送来的时候说有时开不了机,插适配器跟电池测试用了两个小时后机器突然断电,再怎么按开关也没有反应,把适配器拨下再开机还不行,当把电池拨下后用适配器开机正常,这时再把电池插上也正常,经测试机器出现开不了机的时候 只要把电池拨下来开机就可以啦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第二次遇见这种问题,上一次没有修起来,直接放弃啦,这次请高手指点下 说什么也要修起来

网友:
查一下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电池充电电路有问题也会影响不开机吗?不好的时候,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电池充电受控于电源管理芯片.<还有键盘管理.开机等>

网友:
有没有人曾经遇到过相似的问题给指点下 本人就遇到过两次这样的问题啦

网友:
有没有换过单片机呢

网友:
楼上所指的单片机是哪个芯片?

网友:
这与电源管理芯片有很大关系。。。

网友:
求高手说的明白点,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个常见的问题 好几次多没有修好   希望本本波大哥 能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解说  让我们这些菜鸟好学习   先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有某个MOS老化所导致

网友:
你把H8芯片 加焊下

网友:
如果是新手的话不要轻易加焊H8!否则搞出麻烦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网友:
呵呵 只是加焊下 烙铁 拖几下,但 也要小心 别拖连脚了哈

网友:
谢谢各位,请版主出面详细的说明下因起此问题的原因 顶起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