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液晶屏故障

楼主(2009-08-06):
故障表现如图
有高手知道是屏的问题吗,,,有没有可能是驱动版的问题

网友:
自己先顶起来,不能沉啊!!在线等

网友:
屏坏了,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刷一 下屏的程序,再试一试吗

网友:
把屏线刷一刷
再接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最好你上传图片能大一点,这个太小了

网友:
屏的问题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像是屏吧。。。。。。。。。。。

网友:
先看看屏线接口,估计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准备换吧!

网友:
为啥要买山寨的,想不通。消费意识还是没有提高到某种层次啊。

网友:
屏的事  我个人对山寨机说点个人  对 山寨机的看法,不能卖    弄不好砸自己手中  山寨机液晶好多是二手屏
或不是很合格的屏应不住  山寨液晶好多是翻新液晶  做的不是良心生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山寨很多用的都是返修屏,还有就是翻新屏,问题多多

网友:
山寨 山寨啊,,,,一般还是用名牌的小本吧

网友:
自己处理下屏电路加焊试试,不然的话屏坏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下涉。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我把这块屏换到另一台山寨机里,也是这样的情况甚至比这还要厉害在侍机状态下左测就出现了竖直的亮带。。
这个屏是三星屏,是二手本本上拆下来的,14。1寸,,山寨东西还真没有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