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显卡维修

楼主(2009-08-06):
  本人有张 华硕显卡 32MB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开机进系统界面的时候 老是有好多点 我对显卡这方面没有研究过  还请大师们解答 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研究就先研究一下,在来提问,还有就是你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楼上的这为兄弟 好像没解答好吧   我还是等高手来临!

网友:
先除尘,再检查散热片和风扇,如果还是不行就可能是显存或者芯片问题了

网友:
把显存加热一遍有把握的话把主芯片也加热一下,再试试

网友:
点花,多数显存坏了或者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