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一次维修

楼主(2009-08-06):
一块工厂车间里的845板,一拿来吓一跳,所有接口都锈蚀了,系统时钟晶体和声卡时钟也锈蚀了,不过能正常工作,就是接电就自动开机。
检查后是IT8712F-A的IO,跑了跑线断定就是IO控制,于是换了片上去,接电点开关,诊断卡闪了一下就灭了。
    赶快看一下换的IO,很好啊,我都清理干净了每个脚都检查没问题,万用表打阻值,确定IO供电脚不正常100多,原来近300,不敢再通电,这才仔细对比以前的IO和换上去的,晕,换上去的是片带GB的专用,又找了块费板重换了片,好了,开机待机一切正常。
也不知道那片带GB的IO烧掉没有,又一次的粗心造成的失误… …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  没关系加油

网友:
是啊!技嘉的板很多都是用的专用的I/O芯片,一定要用一模一样的换上才OK!真郁闷!

网友:
GB的没坏的!我也换个啊!那个I/O难得啊!

网友:
技嘉的板确实恶心,也特别喜欢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