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用电源适配器不开机修复

楼主(2009-08-06):
拿到手后把电源和电池一起插上开机,进系统后拔掉电池,机器能工作在电源模式下,但是关机后再开就开不了了,所以可以排除外接电源电路,思路放在电源识别上。因为此机用的电源跟DELL有点雷同,就是中间带个针的那个,所以先顺着中间这个针查LIMIT_SIGNAL信号,查了一会发现是徒劳。会不会像IBM的机器有ACIN的检测信号呢,所以先查了下充电芯片BQ24703,27脚ACPRES(AC power indicator ),28脚ACSEL(AC adapter power select),英文不是太好,但字面上意思估计就是我要找的东西,果然是低电平,顺着此脚查到U1008比较器,2、6脚的基准电压有,5脚却没有电压,顺着此脚查到R1147的1脚有无电压,原来跟Q19断线了,估计以前进过水,飞根线过去,5脚电压来了,再按开机键。嘿嘿,大米来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楚,,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请教一下LM393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是网友的解析 不知道对不对、。、。、

LM393是双电压比较器,它有两个输入端和两个输出端,一个基准电压端.输入端电压低于基准电压时输出端为高电平,反之输出端电平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