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e-rz,不跑码

楼主(2009-08-06):
手上一块8i845ge-rz的板,到手是不触发,内存的供电管有被动过,我换了I/O,和内存供电管,刷了BIOS,能触发,供电都正常,就是上了CPU都不跑码。有换了好几个CPU,目前故障就是不跑码。其他正常,有没有修好过的师傅,指教指教!!!

网友:
CPU座子容易空焊的

网友:
楼主一个其它都正常让兄弟们怎么做答??

网友:
好吧,语言失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上CPU。不跑码,有换过几个CPU,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今天维了一块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此板I[O坏的也多 试下

网友:
技嘉的板,只要供电OK。一般是座子跟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