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09-08-06):
按开机按钮屏亮,没显示DELL画面,只有一光标在左上角闪,关上机再开就能正常启动,换过内存\显卡板都不行,本本波好像在论坛里说过类似的问题,这个也是那个
二极管
的问题吗?
不开机

网友:
是IO上方的一个三极管!

网友:
那个不是三极管,是个集成块

网友:
3.3伏过流检测芯片.外观类似三极管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是那个集成块出了问题吗?

网友:
给IO供电的三端过流保护芯片U45性能不良引起。

网友:
一般都是那里的问题,你短接一下试一试

网友:
啊呀 有学习了 这问题到还没偶遇到过 经验可贵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轴下面的屏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