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qdip5i915gvmd l-i915q的主板是否为南桥问题

楼主(2009-08-06):
接到一块联想qdip5i915gvmd l-i915q的主板。开始是来回跑数。刷了个BIOS 接着插上电源还没走字就不停的复位。我压着南桥就可以点亮了。就加焊了一下。焊了后第一次点跑26点亮到联想那个画面就定格了。我又点一次就跑25不显示了。偶尔点亮也只是在联想那个画面就死机了。不知道 这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虚焊,重做

网友:
重焊过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内存问题,卡在界面死机,如果是775的品牌板子换533HZ的内存试一下

网友:
你加汗过了 有可能是南桥里面脏了 拆出来植过珠把 在焊咯

网友:
你BIOS是不是刷出问题来了 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ighlight=%2Bl-i915q
那里有个可以用的

网友(2009-12-07):
这种板应该是北桥或CPU座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