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联想液晶显示器出现三条横线

楼主(2009-08-06):
各位高手:
     我的联想液晶显示器17"的普屏显示器,出厂日期为2006年6月,前几天出现黑屏故障,开机点亮后黑屏,关上显示器电源再开过3秒又黑屏,反复出现,无法使用。由于已超过保修期,我在一私人维修店进行维修,由于无合适配件,(店主曾发往济南科技市场,没有解决),无奈之下,他对显示器更换了两块主板,成功后出现了水波纹,为了消除水波纹,他又把显示器全拆了,结果出现了一条横线,他又反复做了几次,结果出现三条亮线,最后他无法解决了。只说显示屏出现了问题,有图像但不影响使用。最后仍要了120元。
       最后,我想问一下,显示器出现了三条横线,是否是显示器损坏,有无修复可能,是否是店主给弄坏的。如换屏需多少钱,不换屏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补充一下,横线颜色会有渐变,每条线宽约1毫米,位置固定不动。

网友:
1、据你介绍,维修员所作工作没有不对和不应该的地方。
2、现在的故障是屏坏。
3、液晶显示器维修有很大风险,这个现象你没修的话也可能出现。
   液晶屏要是有问题,搬运和拆装都会出现这个故障现象的。
4、本站是讨论技术,不是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