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原装板,不触发

楼主(2009-08-06):
因特尔,到手可以触发,发现没CPU主供电,换了一套供电管和控制IC和管理IC,结果不触发了,。换回原来的,结果还是一样,都说182I/O容易坏,是不是要选择换一下那个I/O试试?,
    手上有3块,2块都是I/O坏掉的,一上I/O就坏,有那个师傅修好过的,指教指教!

网友:
换IO和南桥

网友:
可是一上i/o,就 马上烧了i/o.还有继续么?

网友:
换IO 182  ok

网友:
换了2个,都烧了。

网友:
注意英特尔的原装机器不上CPU是没有主供电的

网友:
这板子必须上CPU才触发,IO坏的多

网友:
我也是才开始学,不过我手上有四张别人不要的845英特尔主板,都是不触发,结果是用摄子导通开关针,然后用手摸电池边上的晶震,全都能触发了,两块能点亮,两块直接显示代码25,不知道什么意思,查了网上说是显卡方面,由于才学还不知道应该查插槽上的那几个脚,估计只是供电方面问题,像楼主说的那样换了几个IO都烧,绝对应该查一下有没有短路,一般短路的元件仔细观察都能看出来,因为短路造成的电流很大,元件表面都会有损伤或者变色之类的.我以前是搞家电的,对电脑也是才开始,也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很可能说得不对

网友:
原型号换的吗?
建义最好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嗯,起初供电是有问题,可以涐换的一组供电都是好的板上换上去的。,结果就不触发了,
   原先是可以触发,

网友:
我也有和你一样的故障,楼主解决了 说声啊 。。。。。

网友:
可以在换个试下
英特尔原装板很少用8712的IO
用SMSC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