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06):
接了台进水T41,主板进水面积有小三分之一的样子。问题暴多,修了好几天,有时间挑其中几个故障讲讲,没力气写长篇了,最近给一批铁板搞得筋疲力尽。

这里讲一个掉电的,开机不定时掉电,掉电的时候,3M跟5M退掉了,但1.8M没退。1631的7脚28脚(5M_ON)同时也退掉了,断开PMH对5M_ON的控制,把5M_ON强行接到21脚5VL上,但是掉电继续,怀疑1631的带负载有问题。正在考虑先从哪个器件下手,机器这时候故障加重了,大电流了,量5M对地了,换掉下管后短路消除。但是不多久5M再次短路,这时测1631到5M的下管G极,有阻值。换掉管子,再飞根线过去,不掉电了。幸好故障加重,不然还要多费工夫。

网友:
是夹层板进水腐蚀吧,版主是怎么确实DL5(19PIN)跟下管控制极接触不良的。。

网友:
能不能讲下 换掉下管后为什么还要飞根线过去呢?

网友:
飞得线应该是MOS管的控制极电压吧。。

具体做什么的我不知道,请无边讲解

网友:
四脚是控制脚。但这样的机子修起来要收多少钱呢:
现在电脑便宜喽。一台T41才买1800元左右。一张板子也才800元左右呀。
进水了后患无穷呀

网友:
一张几乎全新T41板子只要450,但客户不愿意出钱,你说怎么办?聊胜于无了。

网友:
既然接手修,品质肯定还是要保证住,毕竟要保三个月。过水的板子只要潮气除干净,一般修复后也很少再继续故障扩大。

网友:
3M 5M应该是3V 5V吧

网友:
把5M_ON强行接到21脚5VL上看是3M还是5M引起的掉电这方法。

网友:
T4的板子这个部位很容易进水,我的43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进在这里了  好在及时发现了 清理干净了没事

网友:
对于腐蚀的版子,大家是先洗干净,烤干,还是不洗。用刀割了再上锡?

网友:
无边兄,建议把脚挑起来飞,防止夹层有问题

网友:
进水严重的板子,建议不要修,后患无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清版主的说法,原来测到有阻值了。。。

网友:
还是没搞清楚你说的G极阻值是和19脚的阻值,还是对地阻值,还是这个脚和MOS其它脚的阻值。还有那个5VON断开7和28加到21也一样吗,能讲讲原理吗?

网友:
我修板也乐意飞线  直接让供电管导通 不用换管了

网友:
楼主收徒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边大师这是把5M的ON信号改为1631的VL5电压控制,如果是5M引起的话它会把VL5电压拉低。(个人理解)

网友:
连到VL只是看下哪里有问题,因为起先掉电的时候5M_ON信号也退掉了。另外,7PIN和28PIN都是接到5M_ON,信号虽然叫5M_ON,但其实是同时控制3M和5M。看图就知道了。

网友:
无边思绪
"这时测1631到5M的下管G极,有阻值。"楼主,这句话有点不理解,我记得师傅说过这个阻止好想要大于600,明天跑公司量量

网友:
我觉得遣词已经很注意了,没道理会产生歧义呀。

网友:
我修过T41夹层断线的,就是3.3V的下管G极和MAX1631不通,也是飞线解决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可以用下烧鸡发的

网友:
控制信号只是高低电平,从什么地方引都可以。但电压不能过高了 3V或5V 即可。

网友:
晕倒~我觉得版主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嘛,怎么还那么多人缠夹不清的

网友:
同意LS的说法

网友:
他说的意思应该是5V下管的G极到1631输出5V下管控制的引脚有阻值

网友:
思绪哥就是细心!有一点阻值也不忘记飞线,不过你飞的线也太大了吧,呵呵!铜线贵呀

网友:
进水导致下管G极与1631之间阻值增大,电压减少,导致下管不能完全导通,所以工作不稳定,需直接飞线。

网友:
3M 5M应该是3V 5V吧 也在想这问题

网友:
楼上的。待机电压

网友:
这样下次很容易再出问题的
就不知道你可能坚持一个月
不然人家也没安装场管的必要了

网友:
看位置好像不是21脚

网友:
5M下管的G极到1631竟然会有阻值....
看来真像大家说的一样,
是有腐蚀因素...

网友:
大家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这个5M的控制级没有输出,就会引起5M下管多次击穿呢?

网友:
怎么好久没发贴了

网友(2009-09-05):
是个高手啊

网友:
舜道科技
你没看到那个芯片被他弄掉PIN了吗?

网友:
'大电流了,量5M对地了,换掉下管后短路消除。'为什么大电流5M短路了要拆掉下管啊,,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高手的经验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