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三星711N的电源IC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2009-08-06):
我这里一台被雷击的。芯片已经炸裂了。看不清型号了。网上查了下都写得是TOP246的。不过我这个好像不是。管脚不一样的,也是6脚直插的,并列2排3脚的。上图

网友:
我手上有 CMO565R可以代换不

网友:
CM565R和DM565有一点差别,在第6脚。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我一般在换掉的板子上拆,还有记得检查旁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