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精]关于三星ltm190m2-l01屏的问题的答案

楼主(2009-08-06):
三星的这款19寸的屏的常出现显示缓慢,鼠标拖尾的现相基本上可以排出电压的问题..

本人去查了一些关于屏的资料,因为渠道方便,因为我以前就是三星CRT维修站的,所以在有些资料的得到上,比较方便,但是还是要感谢我的师傅的帮助!

呵呵呵...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原来也有人曾经发过,只是很难得找到...
现在就盗用那位在网上发贴的朋友的图...请见谅!~

原来问题就在于,屏上面的线和屏的玻璃接触的地方,可是由于屏的冷胀冷缩,造成了里面的连接线的断裂...

看图上的栅极供电示意图,红线的走向....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我的这个屏是在图一的那个地方,出现的断裂...正在想解决方法...

现在手上没有相机,我会上细图的....

网友:
我的屏就是这个地方,屏线和玻璃的连接处,断了,要非常细的看...

这个可不是人为可以碰断的,我想,只能用屏的热胀冷缩来解释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怎么焊或是让其连接在一起???

郁闷...

网友:
用导电胶轻轻涂抹连接一下试试

网友:
郁闷的是,我没有导电胶,也没有导电漆,郁闷中,,,,

网友:
像这种情况,即使知道了故障,自己也联不上那条线,干着急没有好办法

网友:
可以用异向导电胶可以搞定这个情况。。。

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卖的。。。

就是横向或是纵向只有一方导电,。。。

谁知道什么地方有卖的。。??????

网友:
网上买维修配件的到处是  不过买导电笔好画些

网友:
那些线不好连吧!胶和漆连上了也不能用长久呀。看来要报废了

网友(2009-12-19):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谢谢楼主提供答案,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将那个线接起来?

网友:
薄膜上的断,一般是换一片,如果是玻璃上的断,可以换的时候错过去一些压接。再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飞线过到栅极薄膜。

网友:
这个屏的侧面没有软排线,看玻璃基板上有没有测试点,有的话找对是那个测试点,飞线过去,但是还是要用导电胶

网友:
我这也有两个这样的屏 好了告诉我

网友:
你把修复的流程图文并茂的发上来,会给你加精华的,照片要清晰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