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主板电容

楼主(2009-08-06):
主板供电部分电容(基本都是2200 uf  6.3V左右的)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 怎么测出一组竖排的2200 uf  6.3V 数值从1  都变成0.01呢?不充电呢  是不是电容损坏了?测旁边的 2.3左右都可以正常充容量

网友:
没有帮一下吗?
把电容拆下 测试就可以充容量了。。按上去二极管档位  咛叫0.01数值。我刚测试的。有明白的说一下吗

网友:
电容还是用电容去量,数字万用表差一些。实在不行还是模拟万用表测都比数字强

网友:
电容的好坏好象很容易区分的吧?用的着那样搞吗?

网友:
怀疑它坏了就换啊 ,实在修不好,在拆下来 啊

网友:
在路的测量大容量电解电容,用普通的数字万用表不好测量,在路电容两端的电阻很小,十几甚至几欧姆,二极管档带蜂鸣器,低于50欧就响。对有怀疑的电容(如鼓起顶部、漏液)就拆下来,更换就是了。拆下来的测量出容量跟标称值差不多也不要用,干脆全换丢!才10块8块钱。用FLUKE79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到4000uF。

网友:
我拆下测量了,都可以充电,但是按上去 再测就提示0.01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用二极管档在路测量的是电压值,用电阻档(200欧)测应有8欧姆以上,CPU拆下测>20欧姆(不同的主板有出入)。可以充电不等于好的,还有容量大小、漏电流、耐压值、温度等主要参数都要及格。用二极管档测它10秒,放置10分钟,再用电压档20V测它的电压应有2.4V,电压越低漏电越大。

网友:
谢谢兄弟指点。我测测看

网友:
呵呵   数字万用表内组值小, 用电阻挡测量电解电容看充放电回归数值,  但时间慢,  还是用指针表测量电解电容直观

网友:
在路量的是0.01不能说明是电容坏了吧.要坏了也可能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我拆下测量了,都可以充电,但是按上去 再测就提示0.01 不知道为什么。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是电容而是电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