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主板跑C5解决方法

楼主(2009-08-06):
本人现手头有一块这样的板他就是跑C5``I/O换过``还是不行`请问哪个高手修过这种问题指教一下``谁有BI0S也行``本人找不到BIOS刷``

网友:
测内存供电吧,C5还没跑过内存

网友:
重点监测内存供电时钟,C5没过内存。

网友(2010-03-01):
内存没过,有时也不好修,要仔细

网友(2010-04-07):
刷个BIOS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