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自制烙铁温度计(温度测试仪)

楼主(2009-08-06):
DIY 自制烙铁温度计(温度测试仪)

原创: wxleasyland

日期: 2009 年 8 月 5 日

烙铁温度计的原理其实简单,由感温线和仪表组成。感温线是一个 K 热电偶,输出电压信号,经过仪表检测,转换成温度值。

如果你的数字万用表能测温度,而且探头是热电偶的,那就很方便了。因为一般这个热电偶也是 K 型的,直接将感温线的输出接到万用表的温度输入就好了!直接就显示出温度了。

如果你的数字万用表无法测温度,那就只能用它的 200mV 档来测电压了,再查表,转换成温度值。

感温线可以用白光 191 温度计用的,可以在电子城或 TAOBAO 买到,厦门电子城顺时代卖的是一盒 10 条 20 元(二楼小店居然开价 60 元,简直是。。。。。。)。一次只要用一条就好了。感温线属于消耗性材料,用 50 次左右就要更换一条以保证精度,故很容易买到的。

感温线是奔驰的商标状,中间一个感温块,引出了三条线,末尾打了个圈圈用来接接线柱。实际它是二根线做成的,有红套的是正极线,蓝套的是负极线,还有一条边就是这二条线缠在一起的,不作为信号线,主要用作支撑,因为三条边才能支撑得牢啊。

主要的工作是做感温线的架子。

买 3 个接线柱。接线柱的螺纹比感温线引出线的圈圈大怎么办?把引出线的那个小圈圈拆掉嘛,自已重新按接线柱的螺纹大小绕一个大圈圈就好了。

再拿一个废电路板,比好尺寸用电钻钻三个孔,正好是一个三角形,将接线柱安装在电路板上。再将感温线三个脚接在各个接线柱螺纹上,上紧螺母就好了。再焊上线接到万用表, OK !如图:

测温时,烙铁头先上点锡,再放在感温线中间的感温块上,沾锡面要和感温块水平接触,且有一定的力度。感温块是可以上锡的,故能与烙铁头充分接触,测的温度比较准。这时,万用表的测温档直接显示的就是温度了。

如果测的是电压 mV 值,则用以下的转换表格将电压转换成温度,再加上室温,就是烙铁头的温度了。比如 12.6mV 是 310 ℃ ,加上室温比如 30 ℃ ,烙铁头的温度就是 340 ℃ 。

另外,不用感温线,直接用万用表的热电偶去接触烙铁头,来测温行不行呢?我试了一下,万用表的热电偶不上锡,故无法完全与烙铁头接触,会略小于感温线测出来的温度值,但一般只小了 2 - 5 ℃ 左右,所以是可以这样测的,反正我们也只是大概知道一下烙铁头的温度就好了,不用做感温线了。

PS :当初做这个感温线,主要是担心万用表的热电偶直接测烙铁头会很不准,会差几十度,结果现在做完发现还是挺准的,只差了几度而已。

测量方法可以参考这里下载: http://www.smthome.net/html/200901/205397.html

网友:
呵呵
最近都忙着DIY了

网友:
方法很不错,我看了http://easyland.blog.163.com/blog/,里面文章写的的不错。这是你的BLOG?

网友:
呵我的BLOG居然被发现了

网友:
又来了个电子爱好者呀,欢迎。支持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