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南桥的好坏

楼主(2009-08-06):
怎样用usb电路判断南桥的好坏

网友:
USB数据线对地阻直相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USB 短路   那南桥挂的多了。

网友:
 先看看USB接口本身有没问题咯
接着是IO了   IO后面才是南桥吧
本人是新手   呵呵  只是个我的个人思路     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根据 USB数据线对地阻直相等  判断南桥好坏
具体是按测USB数据线每根线的对地阻值都相等才可以判断对吗?二楼的朋友

网友:
谢谢各位,我用你们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判断南桥好坏的方法除了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外(注:阻值正常不代表南桥就是好的),还有很多,在论坛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量信号对地值  和开机电平

网友:
单从USB判断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就算中间两条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也不能说明桥没挂!!!

网友:
有四根线分别是+5v、d+、d-、和gnd你自己看看就可以了不过通过usb不一定能够判断南桥的好坏的

网友:
在网上搜啊。。。

网友:
usb数据的对地阻值在400欧到600欧之间,且阻值相同

网友(2009-11-10):
主要测量主板上多对USB接口的AD线,USB接口共4根线,最两边为5V供电和接地线,测量中间两根线的对地值在400-800之间,且对地值应相等,若为100以下基本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