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12和技嘉专用的8712区别

楼主(2009-08-06):
8712和技嘉专用的8712区别,

网友:
脚位都不一样,肯定不能代的

网友:
呵呵,技喜专用的I/O和普通的是不一样的,一般技喜专用的上面都有I/O字样。

网友:
呵呵,技喜专用的I/O和普通的是不一样的,一般技喜专用的上面都有I/O字样。
打错了,是一般都标有GB字样。

网友:
IT8172下面的一行倒数123个英文

网友:
一般分辨他们的型号要看这三个字母,如GXS,DYS这个地方的/

网友:
好像还是看不懂啊,到底看哪里啊

网友:
像华硕的就用的是DHG-A    83667HG-A    KXS    DXS    等   很好啊

网友:
手边就有块技嘉,是WINBOND的IO,这个怎么区别呢

网友(2010-02-10):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啊。这下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区别了。

网友:
这几天维修技嘉主板,看到了这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