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M3不跑马!

楼主(2009-08-06):
联想台机 KM400-M3的主板不跑马。内存供电 CPU供电 AGP供电 都正常。 VIA8327的南桥 有2.5 和3.3V的电压。 摸各个元件发现ICS时钟IC有点发烫 晶震无电压差。 BIOS已经刷过还是不行 后换晶震 ,不行,再换的时钟IC  IC不是原植的 是一块坏KM400-M3的扳子上面拆的 比较了下型号 比原来的的高点。 我再比较下南桥发现也不一样  不知道可不可以带换 。 后来 换上 问题还是一样。没了头绪了 上论坛来问下。。对了 我还把BIOS芯片也换过 但换的时候是在换IC前面的时候换的  换了发现 主板就叫  报内存 还是不跑马。!!

网友:
看看座子虚焊没有或者北桥

网友:
462的座子  压过北桥和南桥  都不行的  没有仔细检查各个电路的时钟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给个建议也好的啊

网友(2009-09-07):
查查ATTP1正常不

网友:
这个主板的ics正常工作时发烫正常的

网友(2009-12-02):
学习中,如果是我的话底座不开旱就是桥挂了~~~别的我也不会了

网友(2010-01-24):
我有块主板也是这问题,好象没有解决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