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和简单的工作流程谢谢啊

楼主(2009-08-06):
这是内存供电的部分看不懂高手讲讲吧

网友:
我来分析一下,大家看对不对:
电阻R632、R633为上拉电阻,U41A的2脚及U41B的6脚接电压参考基准(2.5V,R630与R631分压取得)。
为了说明方便,我画了一个简化等效电路图
待机时,PWOK=0V,U41A的V-大于V+,第一脚为低电平,U41B的V-大于V+,第7脚为低电平,Q138截止,U42导通,5VDUAL=5VSB。
正常工作时,PWOK=5V,U41A的V-小于V+,第一脚为高电平,U41B的V-小于V+,第7脚为高电平,Q138导通,U42截止,5VDUAL=VCC。

网友:
宇光 老大分析的极佳。谢谢分享。现在加分也有限制了。

24 小时评分数超过限制,请修改。 ?

网友:
刚进来,看不懂,学习

网友(2009-09-13):
问下,图中5vsB经过R630和R631就变成了2.5v,请问这是个什么公式,怎么计算的

网友:
哦,还有R632   r633上拉电阻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
建议楼上不要再看了,你还是看一些最基本的电路课程书吧。基础不好的话,还是先解决了再说,否则今后你的状况就像建筑在沙滩上的大楼。想做好技术工作,这道坎绕不过去。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的讲就是个比较电路,利用KA393 这个dual differential comparator 来产生MOS管的gate极电压控制MOS管的开关~~~~
P.S:这个比较电路的是典型的单门限比较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了解了 ....看来论坛还是和我一样的新手很多哦 !!

网友:
正常工作时,PWOK=5V,U41A的V-小于V+,第一脚为高电平,U41B的V-小于V+,第7脚为高电平,Q138导通,U42截止,5VDUAL=VCC

请问各位,正常工作时,U41A第一脚连接到U42  G极为高电平,U42不是导通吗?这一点不明白,有谁可以再解释下吗?

网友:
个人认为正常工作时,有两种电压一起工作,5VDUAL电压不变,但电流增大为原来的2倍,我这样判断对吗?

网友(2009-10-15):
直接供给内存用的电源电路肯定不是楼主给的那个,因为图中是输出5V。SDR内存电压为3。3V与1。65V  DDR的电压为2。5和1。25   DDR2的电压为1。8和0。9   所以楼主给的图可能只是内存电源部分的前半部分。要是楼主能给出完整的电路,我可以给你讲解一下。另外14楼的想法很幼稚。

网友:
回13楼的,主板中常用的贴片MOS管是低电平导通。。单单从楼主给的那部分图,2楼的分析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