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7300GS钻石版 128M/DDR2

楼主(2009-08-06):
我有四块这样的显卡铭瑄   极光7300GS钻石版 128M/DDR2不显示!BIOS也换过了……供电也正常。。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
既然供电正常 那这卡你有可能修不了了

网友:
我并没有刷BIOS呀!我只是换一个BIOS而已!为什么修不了????

网友:
你的卡应该是芯片问题。

怎么修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
呵呵。。。。我这里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可以点亮。就是点是全是红色。。查了阻值的是对的,,也没短路,,,用了另一个接口连点也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