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这个电路的作用和工作流程讲一下吧

楼主(2009-08-06):
内存供电部分的

网友:
这个不要高手吧 我这个维修新手来给你解释
393的2脚电压为5VSB平均分压为2.5V  当ATX电压的全部电压不正常时  就没PWOK电压发出  3脚为0V  那么电压比较器1脚为低电位  U42是低电位导通的  所以5VSB会送过来作为5VDUAL
同理  Q138的G极也为低电位  而Q138是高电位导通的   所以Q138的D和S断开  5VDUAL不能串到5V主电源那里
当ATX电源好了以后  会发出5V的PWOK   那么你自己可以反过来分析了

网友:
能再说一下通过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什么功能么?

网友:
1脚连着一个5Vsb   那不是总是高电平了? 不明白55555

网友:
谷丰兄的电子基础真是非一般的感觉呀。。。

网友:
5VSB经过R632没电压输给1  5 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