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上电不显

楼主(2009-08-06):
HP6520S上电0.6几无跳变 不显 CPU是好的 5,3V正常,南北桥电压也对 应该怎么查?

网友:
今天碰到一样的现象,945GME的北桥,没有思路,各桥电压大概测了一下没问题,今天在仔细量一下,不过估计够呛,因为温度正常,应该是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