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8-06):
一台19"ACER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正常,开机亮一下就黑屏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板吧90%是那问题

网友:
高压板坏了。用通用高压板代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的12V保保险丝坏掉没有,如果坏掉请更换,再查变压器片旁边的三级官是否坏掉,坏掉请更换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