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代换

楼主(2009-08-06):
请问液晶高压板上那个25V470uf的电溶可不可以用16v470uf的电溶代替.

网友:
电压值最好一样  容量可以有偏差

网友:
但我手时只有16v的呀,要是换上去有没有影响

网友:
看看电源里面好像有这样的电容

网友:
电容耐压值只可高于原耐压值。不能低于原值。

网友:
你去查查电容的代换原则。然后在换。如果直接换了。电容会爆

网友:
不可以!液晶的高压板部分的供电一般都是12V~15V左右,有的甚至更高,16V的耐压很紧张,没几天就暴了,不建议使用的

网友:
不行,只能大于,小了太危险

网友:
滤波电容应是  其电压的  根2倍既是1.414倍   在液晶中大部分电源 是12V   电容应为12*1.414
基于工业标准选择25V

网友:
最好不要低于原来的电压和容量

网友:
我电容也是大肚子了,坏了6个,5个25V 820uf,一个25V330uf的,换了35V1000uf和那个50V470uf的上去了,搞了一上午换好,呵呵,到现在还开着,没事。。我电脑是一天开10多个小时的,不知我这显示器以后会不会有事。。。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