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ml主板,接口是478的cpu供电故障

楼主(2009-08-06):
这两天一直在修这块板,故障很明显,cpu核心供电的mos管g极没有高或低的电平,d极的电压就是过不来啊,起初测到mos管也都不短路,于是就换了一个hip
6602bcb的电源管理ic,换完以后故障依旧,于是又把上边的主电源ic hip6302cb也换点,故障依旧,于是再查各引脚的电压,pg是1.2-1.5v和供电是正常的5v,晕了,就不知道怎么查了,有高手请指教一下了,其余的一些引脚什么意思不太懂,和ic的工作是不是很重要啊,我把查到的英文写一下,各位高手帮着翻译一下看什么意思啊
comp
fb
FS/DIS
ESEN
ISEN
VSEN
这些是hip6302cb里一些引脚的名字

网友:
CPU供电都正常了,CPU还不工作,有可能是时钟问题,时钟有没有查过了,正常不
我也是新手,还请下面的高手详细解答一下,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