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BIOS吹下来,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2009-08-06):
我想问一下,或者有图解最好
怎么把BIOS从主板上吹下来,是用风枪对着BIOS四周吹,还是在主板的背面吹,这样太烫了会把BIOS吹坏掉吗,或者有什么窍门,请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
就像你吹电源管理芯片一样吹就可以

网友:
朋友,对于焊接,最好有一定的焊接基础,或多找一些视频看一下.小心焊坏啊!

吹BIOS或者多脚的IC,芯片,要用风枪对着BIOS在板上的焊脚四周旋转着吹,注意调节好风枪的风速和热度.

还有就是我不太理解楼主,现在主板的BIOS基本上都是在主板底座上BIOS槽内的,一般用起拔器起下来就可以.你是要吹BIOS的插座槽吗?

不太理解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谢谢你们的热心回答,我的这个BIOS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而不是插在糟里的那种
由于之前都没有吹过BIOS,I/O芯片倒是吹过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应该注意点什么。就怕吹坏了就不好了
今天刷BIOS把主板刷点不亮了,明明是官方上下载的BIOS,怎么刷完就不行了,很纳闷。只把把它吹下来重新刷回去了

网友:
可以用软件刷的,我是用白光的热风枪在板的下面吹,注意要小心,不要动到旁边的贴片电容,电阻

网友:
?别的芯片怎么换的就怎么样换啊  晕

网友:
吹上别时别虚焊咯

网友:
用热吹风加热要掌握好温度,要不会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