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A222S,不能引导系统

楼主(2009-08-06):
bios能检测到硬盘。系统使用几次后丢失。
PQ分区报#701错误。
才换的新硬盘.主板有问题?

网友:
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设置非常简单,与硬盘有关的就只有一个,是否自动搜索硬盘,没其它的什么选项。
难道这个还有高级选项?

网友:
还有一个硬盘smart的选项,打开和关闭。

网友:
再换硬盘试试吧,如果没有硬盘换,用MHDD测试硬盘是否有问题

网友:
把你分的区C盘作为启动盘,用PQ设为作用的,才可以引导

网友:
mhdd检测无坏道,用pq分区不能完成。
全新安装过系统,开,关几次后系统丢失。

网友:
你可以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设了没有激活吧?要不用DM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激活了
且hddkill了
对比旭日150的,39,34脚对地阻值相差太大。150,34脚为无穷大。39脚,神州的为无穷大。

网友:
150,34脚为无穷大。39脚,神州的为无穷大。

网友:
ghost   HD-4  试试看。一般我们分区都说那样弄的!

网友:
神州的机器我手里有一台 故障和你差不多 是AMD 的   估计说AMD 的问题

网友:
不用看了 估计是版子的问题  我前几刚收了个这样的机器 头大 返厂了~~~和你说的毛病差不多

网友:
LZ  同志   我在次把你顶上来  上岗次说我手里有太神州的故障和你一样   现在告诉你 机型和你一样   同样也换了很多东西去试   但我现在解决了   你把硬盘格式下 在把硬盘放到其他机器上安装GOST 压缩包  安装好直接关机 把硬盘放回原来的机器上去解压  这样的话系统就可以装好了    我可花了好多久的时间和精力试出来的哦

网友:
应该不是楼上的原因。
现在怀疑南桥。
现在方案,建议用户买主板。

网友:
你可以试试  换你自己的硬盘安装个压缩包到他的电脑里解压试试

网友:
已和用户沟通,购买主板。不过没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