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跑a8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8-06):
A8 . 控制ROM在E000:0之前的初始准备结束,接着将控制E000:0之后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 清除“F2”键提示.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今天刚处理一个类似故障,诊断卡显示A7A8,先清理内存插槽和内存金手指,不行的话用好的内存代换测试,再不行就查内存供电。

网友:
是不是直接跳变到A7或A8?如果是查1。查内存跳线。2测内存供电,3。内存兼容不?4看看CMOS跳线,是不是反了

网友:
菜鸟阶级 -2

网友:
清除“F2”键提示.  A8 .,刷个BIOS再说

网友:
是不是R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