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无声音,求助

楼主(2009-08-06):
旭日150
笔记本
无声音,硬件能识别装上驱动后,右下角能显示小喇叭,但音量调节为灰色,
且音量控制里面也没有音量调节的菜单,声卡ALC202 芯片,功放,声卡晶振,都换过还是一样,这种是不是桥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查 查功放的静音是不是OK噢!

网友:
功放的静音,请楼上的朋友,仔细说一下

网友:
续传音量控制里面只有这三项

网友:
声卡的基准电压有没有!

网友:
硬件都识别到了,供电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
基准电压是REF

网友:
找找声卡输出到扬声器的功放芯片

网友:
功放芯片,已经换过了,从料板上取的,声卡IC 功放IC 晶振都换过,还是一样.基准电压2.3V,应该是正常的
功放芯片5V供电也正常,就是现在搞不懂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考虑下硬件问题了

网友:
你把耳麦那的两个插孔换了

网友:
平心常,这个故障和换那个插孔,有什么关系嘛

网友:
调节音量的是灰色的 大多是驱动问题 别盲目看成了硬件问题
能认到的话 就先从软件入手吧

网友:
我系统也重装过了,驱动,也重打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外接的是好的不

网友:
系统重新装过吗

网友:
个人觉的是驱动的问题,遇到耳机有声,内置音箱无声,重装原配驱动后ok

网友:
现在是接任何设备都没有声音,且调音量为伙色,系统,驱动,都重装了几次了,一样的故障

网友:
肯定是打开了,如果没有打开,在系统里就找不到音频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