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SPD电压为3V,正常吗?

楼主(2009-08-06):
内存SPD电压为3V,而实际应为2.5V,正常吗??????

网友:
我补充一点:就是内存第184脚电压为3V,请问正常吗???

网友(2009-10-11):
2.5V 正常,1.3偏高,看下主板的内存供电方面

网友:
2.5V是不正常的,正常是3.3V。

网友(2009-12-10):
spd供电就是3.3v      2.5v为内存主供电 还有1.25v为负载电压(上拉电压) dd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