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信号

楼主(2009-08-06):
主板维修上面经常讲到测量有无这样那样的信号,但不知道信号是怎样测量的.也是用万用表测量吗?还是怎样的?请指点一下!比如BIOS片选信号,CPU的ADS#和DBSY信号等等.

网友:
另外没有示波器是否可以测量有无波形?用什么办法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