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开机有显示,但是图象很模糊要很认真看才看到一点图象

楼主(2009-08-06):
昂达N61G开机有显示,但是图象很模糊要很认真看才看到一点图象,,74HC08D换过,故障依然一样,怀疑是集成显卡有问题??????    红色圈是74HC08D

网友:
打VGA阻值看看,正常就加焊桥芯片

网友:
对于  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一般都是重做BGA 的!

网友:
查下7408电压试下

网友:
先换一条内存试试看,内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不用打什么阻值,换桥就好了

网友:
用独立的显卡不就行了

网友:
可能要加焊桥了

网友:
onda  N61G我修过几片,伱这个问题加焊北桥就行了.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N系列的主板一般电压正常不开机,多半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个 显示器 看看?

网友:
BGA 做过了,74HC08D电压正常,,故障一样,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北桥的问题了.谢谢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