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X 主板跑A7

楼主(2009-08-06):
(首先声明本人是个新手,我说的不是什么经验,只是有个这样的经历,希望对如我一样的新手,有一点点的帮助)
今天接到一块这样的板子,老是停在A7,看了看代码的意思,也不知所以,好像说是内存,但内存弄了几次,取出安上取出安上的弄了半天,还是A7。这中间拆拆这,量量那,乱弄一通,几乎不知怎么下手了,反正它就是跑到A7不动了。
吃过饭,继续搞,最后把内存槽清理了下,把内存安进去,本来不抱什么希望了,按下开关针,嘿,竟然好了。东搞西弄的瞎折腾了半天,问题原来在这里!

网友:
我遇到到a7.c1的板都是槽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遇到的是:01的代码   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或是02  的代码。。

网友:
可能是灰尘造成的。

网友:
O(∩_∩)O哈哈~,没人用的数码卡不一样,现在的数码卡都乱跑数字了,一般都凭经验看它怎么跑来判断问题

网友:
什么破卡啊,乱七八糟的

网友(2009-10-07):
我的跑26 不显示 电压都正常 我给主板刷了BIOS还是一样跑26 郁闷死了 请高手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