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72 上电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06):
故障:上电不显示,电流0.3a左右不动作了
检修::首先检查各个电感的电压,除了充电和vcore外,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后来发现一个L7,把外面的塑料拆掉后才可以看到,这个电感没有电压,测量没有发现短路的,查l7是被u7控制的,检查u7的on2是pwr_good_3给的,顺着线路查找PWR_GOOD_3是u11给的信号,u11的基本条件正常,继续查找,发现少了+v1.5s的电压,于是查+v1.5s的电压是从Q517给的,但是Q517也是没有控制信号,控制Q517的控制管Q524的G上有电压,信号是slp_s3_4r,查找slp_s3_4r的信号来源,发现这个信号受控于Q506,测量Q506的5脚上有逻辑值1的电压,但是D上有电压,明显这个管子有问题了,这个是个复合管,手头没有这样的管子,麻烦,于是想到了代换了,先检查另一边的工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的,查1,2,6脚,工作正常,找了个702的管子,背面飞线,上电测试,一路进系统了

L7的控制芯片oz824

L7的控制芯片oz824

PWR_GOOD_3的信号的产生

PWR_GOOD_3的信号的产生

+v1.5s信号的产生

+v1.5s信号的产生

slp_s3_4r信号的产生

slp_s3_4r信号的产生

这个复合管,6脚的麻烦

这个复合管,6脚的麻烦

改装后的样子

改装后的样子

网友:
思路清晰,好经验,LZ可否说说飞线那里

网友:
思路好,顶一下。对于电路图与原板一样的比较好修,跑信号容易。如果图与电路板不一样就难搞了,我近日就遇到一例A6000电路图与电路板不对称,引起保隔不工作,还在检修中。

网友:
楼主觉得修本本和板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资料齐全.哪有卖笔记本的维修用的资料吗?

网友:
LZ能否告诉我一下这个ON2信号有什么用   LZ怎么会直接查到这个信号上去了呢]

网友:
哦 不好意思 啊不是骗分   这里还有一个ON1又有什么用 谢谢

网友(2009-09-17):
先收藏了。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个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
维修专家,技术不错,希望多发此图文一体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