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都是什么晶振?

楼主(2009-08-06):
一个上面写着4.000,一个写着54.000

请教这两个晶振都是什么频率的?

能不能互换?

网友:
好像是4M和54M,两者频率完全不同,不能互换。

网友:
楼主这个是笔记本上面用的吧?

网友:
第一个是笔记本上面用的

第二个是在淘宝买的,准备替换第一个的。

能不能替换?

网友:
第一个上面写的是4.00m,不是4.000

有没有确定的答案啊?

网友:
明显不可以,

网友:
下面的是54M的用在笔记本板上,上面的看不清,频率一样的能互换

网友:
明确的说.不能代换.

网友:
这样也修电脑?

网友:
看频率啊,是不可以换的

网友:
这两个频率不一样绝对不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