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是多少的电阻

楼主(2009-08-06):
不知道应该从哪边说,请指点一下,TK

网友:
倒过来读 红红黄 220K欧姆

网友:
网上找来的软件

网友:
这有何用,兄弟?

网友:
小软件还可以,拿不准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五色环电阻前面三位是有效值,第四环金为 n次方(10的-1次方)最后那一位为误差值。 所以以上的数应为22。4欧姆

网友:
第四环金为误差值。张先生说得对,220K。

网友:
这个其实不是5环的电阻,是四环的。具体阻值是220K

网友:
根据阻值范围判断,这个估计不是标准的5环电阻,因为有些电阻虽然有5个环,但第4环是误差,最后一环是温度系数。

遇到过很多此类情况,工厂采用的标准并不完全统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是从第三环黄色来判断?

网友:
具体还是楼主拆下来实测一下,或者起码说明一下用在何处,这个东西实际也就是凭经验看的,由于多种因素存在,如果是我自己手里的东西,肯定可以有很高的准确率,在别人手里没有见到实物,不能保证有像自己的东西那样高的准确程度。

网友:
为什么我说是220K呢。
因为误差只有金、银两种而没有紫。所以第四环应该是误差5%,第五环不是误差而可能是温度系数之类,或者没有意义。

网友:
过了时间无法编辑。

这个电阻不该按五环算,五环电阻的第五环只能是金或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快十年了吧!那时的标法,精度:0.1%;阻值:22.4欧姆。那时的误差等级还有5个,分别是:紫、蓝、绿、棕、红,对应0.1%、0.2%、0.5%、1%、2%

网友:
觉得可能看错了可能是橙橙黄金紫,330K. 张先生说得对,工厂采用的标准并不完全统一。

网友:
回各位,这是电阻是用在长城电源副电源里的,是给开关三极管基极提供启动电流(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的,共有两个,串联的,实测为160K左右,因为现在电源不正常(紫色线只有3V),所以不能说明这个电阻是好是坏,但我觉得应该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板上标R10,R10A,是橙橙黄金紫,330K,坏了连+5sb 都没有输出,紫色线只有3V和这应该没有关系!查TL431附近的电阻!

网友:
按照国家标准是22.4欧  按照通常规律是220K

网友:
回各位,这是电阻是用在长城电源副电源里的,是给开关三极管基极提供启动电流(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的,共有两个,串联的,实测为160K左右,因为现在电源不正常(紫色线只有3V),所以不能说明这个电阻是好是坏,但 ...
引用 网友B:

160K?你是在线测的吧?看看电路图,这两个启动电阻串联应该在200K以上。
在线测电阻一般都不准确,你这个因该是 220K+220K=440K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快十年了吧!那时的标法,精度:0.1%;阻值:22.4欧姆。那时的误差等级还有5个,分别是:紫、蓝、绿、棕、红,对应0.1%、0.2%、0.5%、1%、2%
引用 网友C:

精密又精密的电阻。   22.4欧姆  还精确到0.1%    万用表上都不一定找得到。

网友:
是两个220K/1W的电阻串联的,

网友(2009-09-18):
为什么我说是220K呢。
因为误差只有金、银两种而没有紫。所以第四环应该是误差5%,第五环不是误差而可能是温度系数之类,或者没有意义。
引用 网友D:

张老说,五环电阻现在的厂家不一定很规范,这是对的,我有这方面的教训,但五环的误差表示应该有 棕、红、绿、 兰、紫、金、银 7种表示

网友:
启动电阻一般用200K-1M 要求不高 一般大阻值电阻容易失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哇,您的工具很有用耶.幫助很大,謝謝!!

网友:
220K电阻绝对正确。

网友:
220k,低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