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方屏一亮一灭

楼主(2009-08-06):
方正17方屏,能电指示灯为蓝色,而且灯一亮一灭,拆开后盖发现有亮光也是一亮一灭的,象是灯管在亮.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
电源供电部分,电溶短路,供电不正常,

网友:
通电蓝灯一亮一灭,后来用万用表一量有一个给灯管供电的变压器一头的6只脚相互是电阻值为0,而且旁边的电阻及三极管电阻也为0了,变压器没有烧坏的痕迹.我下图标着的那个变压器就是,

网友:
应该是供电部分把

网友:
用高压条代换 或修电源高压部分

网友:
换了两只高压驱动管后,通电一直蓝灯,灯管常亮,就是不能显示,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

网友:
电源的滤波电容爆了么?还有就是高压部分的4个C5707短路,5707中间的电容虚焊导致C5707短路的,通病!

网友:
这个用的应该是C5706,有一组坏了,换掉,然后把升压变压器以及周边的都补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拆出来看看电容有无鼓包。。看时候后级有短路。。不行外界高压板看看。。按键也可以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高压电源一体板,17标屏的,打开能正常显示1~2秒,然后就黑屏,指示灯仍是绿色

网友:
我碰到一款17DELL的方屏,显示不到1分钟就一闪一灭,开始以为是高压板和电源部分的事,可搞了半天还是不行,换了开关就好了,楼主不防换个开关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