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300画面很亮,有拖尾

楼主(2009-08-06):
顾客拿来一个MSI NT7300GT的显卡,说是白屏,看了一下,上面的6.3V1500uF的胆电容爆了,用了一个10V3300uF的电解电容换了后,上点,可以显示了,可是画面越来越亮,5秒后达到最亮,画面还有点拖尾,有时画面还会淡的看不清楚,有点偏绿偏黄。于是我加焊了VGA口和他旁边的贴片电容电阻,加焊了最下面的两个颗粒,好像这两个应该是色存吧,不知道加焊的对不对,又代换了好几个不同大小的电解电容,故障依旧。
  没办法,小弟资历尚浅,前来求助!

网友:
没有正确的认识显卡结构。
对于NV7系列的卡没有足够的认识。导致你误操作。。先测供电是否良好,然后再往下查。

网友:
哦,对,你教训的事,我把问题修难了,明个儿去量一下电压。

网友:
可以说电容换得不对

网友:
供电电容你可以换大的电容 别的电容你应该换一样UF的电容

网友:
我用过一样大小的电解电容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