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求教下 X电容(Cx,又称为跨接线路滤波电容): 有无极性?

楼主(2009-08-06):
求教下 X电容(Cx,又称为跨接线路滤波电容): 有无极性?
接线

网友:
没有极性的

网友:
当然是没有极性的啦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上网查查

网友:
没有极性的,一般情况下像磁片电容都没有极性的。而且在电路板上也有表示是没有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