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主板维修一例(己解决)

楼主(2009-08-06):
今天接修同行一杂牌915主板,接手后,故障为有时修走C3 有时候走C5,反正是不过内存,内存的MOS,,己经被动过了,通电,测内存的时钟,VCC2。5   ,VTT1。25,,SM总线电压,,SPD电压,均正常,刷BIOS无效,,打内存到北桥的对地数值,无异常,,,,于是怀疑IO问题,,此机采用83627G-A

的IO换IO后,故障依旧,,一时间有些发毛,,刷BIOS无效,测LAD0-3对地数值正常,电压正常,INIT信号正常可以说BIOS外围全是好的,,看来还是要围着IO查,,于是查IO的工作条件,先测61脚VCC正常,18脚21脚IO的两组时钟信号正常30脚RST#信号正常,,一时间没有了思路,拿起主板仔线的看了一下在IO的最下面好像有一颗电阻掉件了,??测此电阻连接到IO的3脚INDEX#信号,跑线得知,此电阻一端接ATX红5V一端接INDEX#信号,对比好的采用同型号IO的主板相比,发现此为一151的电阻,,于是找了一个221 的装上,,通电试机,一路跑码,亮机,
由于本人英语水平有限,查资料的时候只发现此脚为IO内某电路提供一上拉电压可能此电路和内存方面有关吧,具体什么电路,我也说不清楚,英文翻译的也是一支半解,还请高手补充,小小的一维修经验希望有修到过不过内存的朋友可以借签一下

网友:
于是查IO的工作条件,先测61脚VCC正常,18脚21脚IO的两组时钟信号正常30脚RST#信号正常

如果一开始就查3脚的INDEX#信号也就没那么麻烦了

要是我,我也会被难住的

网友:
学习了,虽然看不懂。不过思路很重要。